优派VA2317W 液晶显示器 电源板 带负载能力差的修理 难启动 灯闪动的修理

楼主(2012-07-17):
这是机器外观:

        这台机器的故障现象为:单开显示器电源,能点亮机器,电源LED蓝色,屏幕显示无信号字样,然后正常转入待机模式,背光及屏幕关闭,同时电源LED变橙色;当主机启动,显卡输出信号后屏幕背光闪动一下,电源LED由橙转蓝并迅速熄灭,过5-6秒钟再次点亮,LED变橙色迅速转蓝熄灭,有时还来不及转蓝就熄灭了,如此反复循环。
这台显示器有个特点:接VGA信号时,有很大的几率会正常工作显示,但如果一来就接入DVI信号,基本上就是如上的现象。当用VGA信号工作一段时间后,关机连接DVI信号通电,显示器又能正常工作了。一旦显示器能正常工作,中途就不会再自动关机。
因为故障出现时,LED会熄灭,初步考虑是供电电源板出现问题,很可能是300V工频滤波电容坏,由于屏幕背光能亮,屏幕也能显示字符,驱动板及屏有短路的情况不太可能。
       拆开机器,电路板如图:

这是背面照片:

       上网淘了一下价格,每片25元,真的便宜呀,想想10年前这类型板死贵死贵滴。
       考虑到电源能启动,就先修修看吧:
       测接通信号后LED熄灭时5V电源的电压值为0V,将电源板拆下,观察各个电容,没有漏液及爆孔情况,给5V输出接入红色LED及限流电阻作电源指示,让电源电路单独通电后,5V正常,红灯亮,接入汽车转向灯12V/21W作假负载,5V变0V,红灯熄灭,同时发现12V组电源由12.5V上升为18.XV。
       测量初级输入电路及防干扰电路的电阻,正常;
       换100UF/400V初级滤波电容,无效;
       测量初级四个整流二极管,正常,50HZ的工作频率,测量正常一般就是好的,整流后有300多V电压,就不用换了;
       测量次级滤波电感,正常,更换所有次级滤波电容,无效;
       更换5V电源肖特基整流半桥,无效;
       更换431及光耦,无效;
       测量变压器各绕组电阻,基本正常;
       更换初级辅助绕组电源滤波电容22UF/35V,无效;
      换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无效;
      拆正常电源中的63829更换这个六脚电源IC,也无效;
      将IC 3脚并入的电容拆了改为100K电阻,无效,改为56K,无效;
      将功率管6N60拆下测量,正常,但稳妥起见换一正常的MOS,无效;
      将电路板用汽油清洗,特别是431及电源IC处,无效;
      测量S极取样电阻显示0.4欧,(由2个1欧、1个1.5欧电阻并联),基本正常;
      测量窜入102电容的3个并联100欧电阻,33欧,正常;
      100K电阻,正常;
     基本上,所有的电源电阻开路测量都正常。
     将102电容拆下测量,正常,更换,无效;
     呵呵,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元器件都正常,就是不工作的情况吗?
就差变压器没有换了,但变压器不可能短路呀,否者是不能启动的,我用功率计测量该电路板耗电0.XW,完全正常呀。

     让我们来看看类似结构的电路图

这张图纸显示出电源IC VDD是由变压器辅助绕组整流后提供的,测量其电压,待机时为17V,接入灯泡后迅速上升到27V 28V,这时电路保护(由于没有示波器,无法量出峰值电压,根据OB2263的PDF,应该会有34V),红灯熄灭,当VDD 降到11V左右电路重新启动,如果灯泡一直联通,电路就反复以上状态,红LED灯间隔几秒闪动一下。
才接入个4,5瓦的灯泡,就算灯泡冷态电阻小,算个10W,电路也应该能带起来呀,这个5V按理是能提供3A的电流呀,逆程电压咋就这么高呢?
先不管,给辅助电源接个负载降降看,电路是这样的:将VDD电路改为PDF推荐的快启动方式,加入D3整流二极管及10UF的电容C2,并且给22UF电容C2上并入15K电阻,让接入负载时VDD电压衰减一些,好了,电路能够正常接入负载了,在接入或断开灯泡时,5V电压也很稳定,VDD电压也就在16V-24V跳动,装配好测试机器,OK!
下图是改好后的照片:
  这下修好了吧,25元赚到了,哈哈。这东西我可是修了两天的呀,我晕!,要是专业修理的话,不就喝西北风去了。但有个问题一直纠结:这机器买来是正常用来1年多的呀,到底是那个配件的参数变了呢,个人怀疑还是电源IC的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吧。
   大家在修理这种电源的时候,希望把电源IC脚上各种状态时的电压也写出来,给大家参考吧。

 会员0元2022-10-12 09:43

网友:
感觉有点大牛拉小车 楼主辛苦了 但是功底可见!!!

网友:
楼主厉害,这问题真叫人纠结,要我遇到这情况一般就只查输入和反馈都正常绝对不修了直接换板了,有时候效率也很重要

网友:
改好也有钱收呀,好。。

网友:
深入研究
楼主电路分析得很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也太强了,一般换过这么多东西没好,基本上要换板了,佩服,25元修了两天,收多少钱,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修好这种板,也是一种成就感!心里舒服!但是有时候维修关键还是赚到钱才是道理!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很强不离不弃的精神更是值得学习。

网友:
维修是副业,所以可以花时间倒腾,但最主要是通过修理对电源电路的原理细节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这次维修中,有一个配件没有检查:就是连接在TL431输出及电压检测脚上的Cf电容,它是用来调节电源动态响应的一个重要电容,应为机器以及装配好了,就没有拆开来检查了,望大家在维修中多多注意。谢谢网友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电容拆了也是白拆,测不出来好坏的。

网友:
我不会换这么多东西的

网友:
我修过两个液晶电源,该换的都换了,就是带不动负载,最后都怀疑是开关变压器坏了,但是开关变压器坏得机率是非常低的,最好改板了,也是折腾好几天!

网友:
没事的时候可以这么干 不过楼主这种精神还是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楼主强悍 换那么多东西 我一般都换板了 这样修太累了

网友A:
这个板子容易出现5V电压跳变  论坛上以前发的帖子故障一直都没得到解决。这个电路我也研究了一两天才搞定 我是去掉了C3就好了  从原理来看 应该是电容充放电时间过长 引起的  我保留了C5小电容就没事了 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3284

网友:
楼主遇到的这个机器,我认为应是开关变压器性能下降,5V绕组内阻变大,当然其中有诸多原因,如绕组局部腐蚀匝间漏电等。换个变压器或重绕应该就好,同时佩服楼主的理论技术水平,从文章中所述过程就能看出楼主的能力!另外做为旁观,提醒楼主:经你这么一改5V电压正常了,那12V电压是否会偏高啊?

网友:
12V带上负载后是正常的,没有问题的,倒是不知道变压器的磁芯是否会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容易出现5V电压跳变  论坛上以前发的帖子故障一直都没得到解决。这个电路我也研究了一两天才搞定 我 ...

这个C3电容我实际上加的是22UF50V的日系电容,辅助电压绕组整流出的原22UF滤波电容也保留,只是在检修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绕组的电压上升太高,使电路进入保护,所以略作衰减,如果并的是1K欧电阻,又会造成电路难启动,整流后的电压达不到10V

网友:
25块钱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容易出现5V电压跳变  论坛上以前发的帖子故障一直都没得到解决。这个电路我也研究了一两天才搞定 我 ...

你去电容C3供电压就会下降

网友B:
你这是自已加了一个电容吗? 加的电阻在哪加的啊,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自已加了一个电容吗? 加的电阻在哪加的啊,求解答!

哈,你要仔细看看上面的电路图呀,这是电源IC厂家推荐的启动电路嘛,这个电容不是关键,增加的10K电阻才是重点

网友(2014-06-25):
高人啊,修一块电源板上面的东西都全部换完了,您累不累啊,还改电路,不过楼主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及探讨,学无止境啊,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