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基液晶奇怪问题

楼主(2012-07-17):
接了个恒基的液晶屏17的 来的时候客户说刚修过没多久,问题是开一下一分钟不到自己就黑屏了,拆开后发现被高人修过 原板是高压电源一体板,那位老大没高兴修 直接加了个高压板上去,我也没高兴修直接换了块电源板 换完蛋疼了 如图
手上没驱动板 没屏 排线换过 菜单里面也调过都没用 哪位大侠遇见过 麻烦说下是屏的问题 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小弟在此谢过! 听客户说来的时候显示正常 没有发红的现象 我也是懒 来的时候真没注意这事 这回没法交代了

网友:
问题是左半部颜色偏红。。显示正常  在线等大侠的到来

网友:
这块驱动板是双排线的那种 挺蛋疼的。。

网友:
先查下灯管吧。

网友:
灯管我用点灯器点过了 无问题,黑背景下那红才明显

网友:
把屏线拔下来看看是否有黑屏红屏的情况若无则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重写数据

网友:
屏线拔掉就是白屏,不插VGA信号的情况下 上面显示未接信号 那背景是一半黑一半红

网友:
一半一半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么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