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位大哥手上有GA-880G-USB3板,给我看一下时钟芯片的型号。

楼主(2012-07-18):
一块板,到手时被拆了两个IC(打上红框),一个是时钟、一个是网卡。
麻烦知道这两个IC型号怕请告知一下。先谢谢!

网友:
网卡芯片是RTL8111D.时钟芯片没有找到图片.

网友:
太平洋或中关村有大图你就看的到了

网友:
我帮你在google里搜到的大图,点以下链接就可以看到。
http://product.it.sohu.com/photo/240192_5092432.html#image

网友:
图片看不清楚.

网友:
晚上我回家看看我的主板,好像是这个型号的,晚上回话给你!!

网友:
我找了下 没有 料板卖了不少

网友:
楼上的链接可用

网友:
没有这料板,你的看不清楚啊

网友:
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的东西!谢谢楼上的各位,特别是那图片,高清呀!GA-880G-UD3H
与GA-880G-USB3应该基本一样!再谢谢    “”lishoo “”兄弟!!

网友:
4L的很清楚了,

网友:
时钟ics9LPRS477DKL  网卡我的也被拔了

网友:
你知道网卡是什么 告诉我一声   还有 USB 3.0这里这个大芯片型号告诉我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