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41-L 主板IO烧了个洞看不清型号 请大家帮我找一下手头有没有板是一样的。!!!

楼主(2012-07-18):
主板型号:SY-I5G41-L

此IO为华绑 8362*****  其它均看不清。谢谢大家了 手头有料板的或好板的看一下型号喽~~~~~~~~~

网友:
83627dhg???曾经碰过这板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吧

网友:
下个图纸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找下图纸对对下,就知道了

网友:
图纸要是能找到就不麻烦大家了 。到网上找的图片上面也都是IO上面有个 SOYO的标致

网友:
去官方网站看看

网友:
在百度上面搜索一下   在图片里面搜索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去淘宝网去查下这板子,问一下老板就知道了,嘻嘻

网友:
ht  tp://itbbs.pconline.com.cn/es/15352663.html 这里有人买这块板!!你问下罗

网友:
  网上的图片都是有 SOYO的标致 看不到IO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量IO的脚位供电不就知道是什么I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