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硬盘ttl

楼主(2012-07-18):
手头没有usb转ttl,网上找到主板原生串口的自制ttl线,不知行否,师傅们帮忙看看

我是想搞希捷固件门的硬盘,我有个希捷的硬盘,老是无故掉失,读盘又慢

补充内容 (2012-7-27 12:12):
论坛发现差不多一样的电路使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9731-1-1.html

网友:
这个可以。难道你想刷中九小锅

网友(点评):
硬盘写固件也需要用到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没试过,还是要等答案

网友:
楼主先试试呗

网友:
很关注,之前我也想着自己做个usb转ttl,后来在主板上找不到232芯片然后一忙又忘了,希望你能做的成功,到时记得出教程哦

网友:
图纸正确,以前做过这个!

网友:
你试下,我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
我用TTL线刷过希捷,用的是以前修手机时候的数据线,USB的,记得里面有个232的芯片,你可以参考一下,举一反三吧。

网友A:
ST、P表、道表的指令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P表、道表的指令是什么??

我是刷固件门的,记得要短接电路板,具体的忘记了,你可以百度一下,好像有专门的软件,刷下就好,数据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