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1000下载分求G470主板ESATA和SATA5开启条件

楼主(2012-07-18):
修了一块本来报废的板,感觉这个放高清不错,所以打算用做投影用,但一直用着4位硬盘抽取盒,主板直接用加上光驱只有两个SATA口,完全不够用。所以去了南桥又重新引出了SATA5这个端口4条线,原来ESATA被和谐,但线路还留着。这样总共可以用上4个SATA口。断断续续研究了好几天,始终不能用,所以求助高手,HM65芯片怎么开启这两个端口,帮上的我给1000下载分,或者给同价值RMB意思一下。板号是LA-6751P Rev:1.0 本坛有的,
先看ESATA控制部分,

红圈电阻0欧姆加上后这个ESATA_DET#可以通过插拔ESATA线控制低高电平变化,但无论高低SATA口还是不工作的,但是上面的绿框的A42 PIN是无论都找不到,这个芯片脚位实在难找,官方找到的HM65 PDF跟这个完全不对头,官方的

网友:
另,下图ESATA接口部分U35芯片以及相关零件都是没有的,但这个应该没关系,特意拆了太联想Y570,同样HM65芯片组的,有ESATA,这个芯片也是不用的,数据直接通过电容连接HM65的,由于找不到Y570的图,所以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控制方式有点不一样,这个G470是图片中桥上面位置U2上面的红色箭头那个电阻控制,Y570是桥的右下方的某个电阻,我测量到的,但那个机器还是不拆桥了,不知道会不会是A42

网友:
这个没有电路控制,只要把这个接口的供电及SATA经路中的电容补上,硬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重要及最难的也是根本问题是BIOS,因为BIOS中这个部分资料补和谐了。

网友:
哇,,1000分啊,楼主你看看这是不是你要找的。

网友:
这个1000分也太高了吧。

网友:
3楼说的很很有可能,BIOS里面应该是会设置好几个口,你要加一个可能也要和谐另一个!大概因为它的电流设置好了,你多加一个就会负载更大些,!

网友:
1000分有点夸张了吧。要好久才能赞到的。在这里希望你能成功。加油

网友:
你可以要求版主高级维修员帮助你的的啊。我们平民不懂的。工厂级别的可能会的哦

这个说的是 哈哈哈

网友:
把问题解决了,分不分就算了,个人认为是bois原因

网友:
这1000分值多少人民币啊

网友:
有点夸张吧,1000积分,相当于100元呀

网友:
真的假的啊,是不是骗人的啊,不敢相信

网友:
改硬件的话要刷程序

网友:
楼主好有魄力啊

网友:
哇,那么多啊,我的就是470 的。。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
好多分啊,

网友:
1000分,算不上重赏,这个东西我已经搞了好几天了,修机器的心思也没了,现在机器堆成山。高手,真正的高手麻烦帮下忙,觉得代价不够可以开口,只要我能承受就可以。如果真是BIOS的话,那我死心了,花两百多去买张PCIE TO SATA卡算了啊,但心不死,毕竟用这原生的SATA比较舒服,扩展的不爽

网友:
你打下阻只,看看和其它的一样吗,南桥的组只,有的不同南桥步进可能不一样版本,听说是HM65有一部份SATA被招回的,是有问题的桥吧,会会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搞起来应该要复杂的多了。。。。。。

网友:
感谢你热心的帮助,起码常识,就不说了,SLJ4P B3步进的

网友:
这个板子很新啊。张兴旺的就是这个

网友:
BIOS不支持,GP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