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无显示!!!!

楼主(2012-07-18):
今天接一杂牌显示器19,通电按键板正常开关,亮绿灯!接屏无显示,后单独接灯管,灯管不亮!后怀疑高压板问题!经检测灯管处有15V电压!其它也无短路!其它只有3V、5V!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求解!

网友:
你先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A:
外接灯管 能用套件点屏 缩小故障就那三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灯管 能用套件点屏 缩小故障就那三块

感觉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的问题,可是具体是那里就不好说了

网友(点评):
看看电源板跟高压条啊,如果供电正常外接灯点不亮那可能就是高压条了!

网友:
在原版的基础上外接高压板接原机的灯管若亮了就是原机的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是暗屏什么,如果有图像就是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外接灯管不亮,已经确定是高压包问题!经测试灯管处一端为12V以上电压,另一端即高压包部分也分12V以上OK!

网友:
看着像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