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115EC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7-18):
SONY VPCS115EC  开机掉电 ,有时候用电源适配器可以亮机,但用电池一次都开不亮,用适配器开亮后,热机用电池又可以开,冷机用电池怎么都开不了,反复掉电重启,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IO有问题。。不好说。。得仔细看看。。

网友:
ec bios bq24740都查下

网友:
ec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