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U101B 开机不亮

楼主(2012-07-18):
BENQ U101B 开机电流到0.38不亮,上不上内存都一样,北桥换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网友:
触发到0.38那肯定不亮咯 恐怕CPU供电都没有 就干北桥  真狠

网友:
0.38应该有电压没出来,先看一下是不是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照电路图跑跑电路是的了,看哪路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你北桥没有做好熔点没有完全熔化   你在做一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