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供电小板PQ1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2-07-18):
小板
今收到一款联想Y450
笔记本
,代码跑的飞飞的,就是不亮,拆机检查发现Y450供电小板PQ1阻值不对,可是PQ1的型号我看不清了,不知道哪位大哥修过这样的机子,可以告诉我一下型号
笔记本

网友:
看是N沟道还是P沟道就行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N沟道的管子呀!!你不认识呀!!我晕。。你把图片发上来就行了。。还让人下载给你看。。浪费分。。。

网友:
做人也要地道。。

网友:
图纸上看PQ1是P沟道,可是我找了个P沟道上上去没有用

网友:
以前的那个D级和s级短路,

网友:
多换二个试一哈吗,是不是别的还有问题哦。

网友:
代码跑的很好,估计是显卡不过,这个机子,小板特别容易坏,都是小板上面的PQ1烧掉的,以前我也换过好了,这次这个PQ1也确实是烧掉了,就是看不见型号,郁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