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 不亮 电流跑1.2 和0.8 0.9 之间跳变?

楼主(2012-07-18):
asus f8t 不亮 电流跑1.2 和0.8 0.9 之间跳变? 来的时候是亮的 客户把独立的显卡拔了 2年都是用集成的 这次是启动蓝屏 报错是 ati2dvig 我用风枪热了下北桥 结果不亮了???哎   电流跑1.2 和0.8 0.9 之间跳变? 求高手解答。。在线等 还有在屏幕右侧的开关没反应 用主板是的一个才能开、

网友:
拔掉显卡板还能亮机??

网友(点评):
也有相同的问题 双显卡?

网友A:
用不着加⊙﹏⊙b汗北桥

网友B:
ati2dvig 是显卡报错蓝屏啊、你加焊北桥干嘛?

网友:
好像不上显卡都能亮噶,,,这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着加⊙﹏⊙b汗北桥

? 为什么?朋友有什么新招吗 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i2dvig 是显卡报错蓝屏啊、你加焊北桥干嘛?

客户拔了独立的显卡了 应该不报这个错吧 哎 现在不亮了 估计只能换北桥了 后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i2dvig 是显卡报错蓝屏啊、你加焊北桥干嘛?

但是这个机器过个十分钟是会掉电的 所以我风枪热北桥试下 不然我不想搞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是这个机器过个十分钟是会掉电的 所以我风枪热北桥试下 不然我不想搞大

现在机子上有没有插显卡?

网友:
此机器修好了 是换了个北桥 216的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机子上有没有插显卡?

此机器修好了 是换了个北桥 216的北桥

网友:
拔显卡,你太有才了,台式机吧,呵呵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