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高压条点灯管的电流

楼主(2012-07-18):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用通用高压条12V电压去点灯管可调电源上显示的电流一般会是多少?怎么看到有的0.4~0.5,而有的又到0.7~0.9,不知道是否有人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用单灯点不同长度灯管电流有不同的,单灯点19宽电流在460MA左右,点17灯管在420MA左右,点22灯管在550MA左右。

网友:
是的啊!显示器的尺寸不一样电流也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单灯点不同长度灯管电流有不同的,单灯点19宽电流在460MA左右,点17灯管在420MA左右,点22灯管在550MA左右 ...

你的意思是跟高压测试仪有关系吗?现在我不确定我手上的是单灯还是双灯的,现在点不管是液晶还是笔记本电流一般都在0.7~0.93的样子啊?不知道是何原因?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板点屏内灯管,根据电流大小可以判断灯管的老化程序和灯管是否已经烧断或打火。

网友:
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想搞清楚的是,电流在0.7~0.93之间是否正常? 是否跟高压测试板有关,因为我现在是用高压测试板在接灯管测试电流的结果,我记得之前不会有这么高的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