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 做完显卡后进系统黑屏,求助

楼主(2012-07-18):
        手上有一台acer 的4736G  nvidia GT105独显的 笔记本,客户送来时故障是加电无显示,待机时电流正常,但是按下开关按钮后电流只能跑到0.8A,客户说是已经从外面修过显卡

        拿过机器后果断拆机,主板上除显卡部位有加焊过的痕迹,其他部位均正常。咱先把板子上的污物清理干净,然后接稳压电源,按下开关……奇迹出现了……电流正常上去了!!然后立马接上显示屏,居然亮了!!!上硬盘做系统,各项功能正常,但是显卡驱动没打上,驱动精灵安装完毕重启……acer的logo界面正常显示,进bios也正常,但是,只要一进系统就黑屏。之前碰见这种情况基本都是显卡驱动没安装合适,然后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然后进系统,再从acer官网下载对应的显卡驱动,装上重启还是进系统黑屏……

         没思路了……万用表跑各处电压均正常……后来一狠心换了个显卡……但是换完显卡之后还是进系统就黑屏……bios也尝试着刷了,还是没解决%……

          请求各位大侠给点思路……跪求啊

补充:1、走完滚动条后屏幕黑了,但是其他各个指示灯正常显示,也能听见开机声音。
           2、驱动程序、系统都换过了
           3、显卡先是加焊的,后来又直接换掉了

网友A:
是不是过了滚动条,该进桌面时黑屏了。 你装是XP还是 WIN7 要是XP 你换下 Win7试下。前天有个09年的联想本具体型号没记 也就是这样。后来换过Win7正常了!~

网友B:
恩,是的,就是到滚到条那里黑……XP、win7都试过了,ghost版的安装版的都试过了……故障依旧,纠结啊

网友A:
....无奈呀。不知道是不是屏线的事哦。 我只知道修 HPCQ40时也遇到过这样是事,换屏线OK !   ACER 的就不清楚了。还是等待老师傅指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奈呀。不知道是不是屏线的事哦。 我只知道修 HPCQ40时也遇到过这样是事,换屏线OK !   ...

恩,只能先等等吧,刚才我看了一下,外接倒是很正常,但是内屏老是黑……

网友C:
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我换了显卡的晶振就OK。你也换试试。

网友D:
冷机器试试呢,是不是显卡接触不好,扇热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冷机器试试呢,是不是显卡接触不好,扇热问题?

这个机器的显卡属于板载独立显卡,加焊过不行,换过还不行……散热正常。走完进度条黑屏后还能听见开机声音

网友:
我搞过修北桥的

网友E:
你确定BIOS刷的没问题?

网友F:
换W7的系统吧,以前遇到过,XP系统进桌面就掉电,换W7就正常了,无法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BIOS刷的没问题?

官网下载的,软刷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W7的系统吧,以前遇到过,XP系统进桌面就掉电,换W7就正常了,无法解释

win7操作系统跟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硬刷啊!!!!!!!!!!!!!!!11

网友G:
纠结,我也在等老师们指点一下,我现在手在有三台ACer这样的机子啊.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纠结,我也在等老师们指点一下,我现在手在有三台ACer这样的机子啊.急啊

真假?也是4736么?

网友:
是的,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H:
教你一招  加焊PU13

网友I(2012-08-23):
说不定也是CPU的NEC大电容引起的!你换4个330的试试!

网友:
说不定也是CPU供电的NEC大电容引起的!你换4~6个330UF的试试!

网友:
LZ,修好了以后说说!

网友J:
进安全模式调下分辨率,分辨率太高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在修这故障,有时候能进系统用一会就黑屏,有时候不能进系统就黑屏了。

网友:
也碰到这样的,维修中

网友:
楼主所说的“能听见开机声音”是指能听见显示系统桌面时的那种声音吗?

网友:
楼主外接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过了滚动条,该进桌面时黑屏了。 你装是XP还是 WIN7 要是XP 你换下 Win7试下。前天有个09年的联想本具 ...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的,就是到滚到条那里黑……XP、win7都试过了,ghost版的安装版的都试过了……故障依旧,纠结啊

硬盘换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奈呀。不知道是不是屏线的事哦。 我只知道修 HPCQ40时也遇到过这样是事,换屏线OK !   ...

楼主是装了显卡驱动后进系统时才黑屏,其他情况均正常,关屏线什么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只能先等等吧,刚才我看了一下,外接倒是很正常,但是内屏老是黑……

楼主是装了显卡驱动后进系统时才黑屏,其他情况均正常,关屏什么事?

网友:
显卡储能滤波的电容换下看,有可能做做显卡高温导致电容不良的,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也碰到一台,故障是用一段时间黑屏,外接也黑屏,机器正常运行,可以听到声音。按过显卡用了两天后,又一样,现在加焊了PU13,又可以正常用,不知道用久了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我换了显卡的晶振就OK。你也换试试。

是类似的故障现象还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显卡属于板载独立显卡,加焊过不行,换过还不行……散热正常。走完进度条黑屏后还能听见开机声 ...

楼主看看显卡焊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W7的系统吧,以前遇到过,XP系统进桌面就掉电,换W7就正常了,无法解释

同意,我也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软刷 的

建议楼主硬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纠结,我也在等老师们指点一下,我现在手在有三台ACer这样的机子啊.急啊

这位楼主生意不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教你一招  加焊PU13

可是如果不装独显驱动,就一切正常啊,应该不关显卡供电什么事吧?

网友:
同意20楼,但是这款机子有大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教你一招  加焊PU13

难道不用独显的话,就不需要PU13产生的1.1V独显供电了吗?想想也有这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不定也是CPU的NEC大电容引起的!你换4个330的试试!

是4个还是6个330的电容啊?

网友:
应该不是电容的事,你查下显卡上的电路

网友:
是不是做的不好呀,重做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修好啊……后来转给别人去修了,也不知道最终解决么

有点遗憾耶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安全模式调下分辨率,分辨率太高显示不出来

有这回事吗?

网友:
我觉得吧  问题应该还在显卡那里,你换的那显卡确定能亮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