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r 更换南桥掉电 通病 求版主指教

楼主(2012-07-18):
机器型号为 a42j 板号为 k42jr  因进液 导致不开机 更换hm55 及补件后  显示正常.但使用不了多长时间  约一分钟左右  风扇狂转一段时间自动关机 可以再次触发,也可以显示正常 一会后狂转又自动断电  故障一样.已更换cpu,内存试了.cpu供电芯片已加焊,温控也换过 ec也换过.觉得还是温度上面的事,没思路了   想问现在有人找到故障点没?  还有有没有人更换南桥后没有出现此现象? 求版主指教……

网友:
没有做好吧!南桥

网友A:
换板子。。。。

楼下那位 我反对你的意见 现在这个社会追求的是什么 不就是利益 花那么长时间去搞一块板子不划算 现在的板子集成度太高了 维修这行也渐渐的走下坡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

我要的不是这样的结果, 现在只是在探讨问题或说谁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下,在线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板子。。。。

什么问题都换板子,我们就失业啦

网友C:
去掉温控保护试了没? 还有  就是把风扇改个其他供电试试  风扇我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掉温控保护试了没? 还有  就是把风扇改个其他供电试试  风扇我遇到过这样的

也是换南桥的吗

网友:
什么问题都换板子,我们就失业啦

网友:
那换人呗       。。

网友D:
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刷BIOS了木有

网友:
部分新机器更换南桥后,需要刷BIOS。是新BIOS,不是备份出来的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没修好

大师也没修好啊,我平衡了,感觉就差这么一点点,但是就是没办法逾越。CPU温度实际并不高,但是进系统用软件测是95度,风扇狂转,强制把shut down 给拉高,或者接地都没用。拆掉R3210也不行。我看图纸找不到,纠结CPU温度的传感器在哪里是那个R5002电阻吗,图纸里明明就是个电阻,难道是个热敏电阻,而且只是传到U7503,,主板是怎么检测到CPU有95度的,头绪有点乱,就写这些吧,大家探讨一下,我个人认为,有人已经研究出来了,只是因为利益的关系,没有公开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没修好

额 版主, 凭维修这么多年,有什么思路!  就换了个南桥, 顶多说程序坏了,可这板子就不一样    没有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也没修好啊,我平衡了,感觉就差这么一点点,但是就是没办法逾越。CPU温度实际并不高,但是进系统用 ...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子,量了一下都正常!感觉不是什么硬件

网友:
有华硕的人嘛,出来聊聊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不是南桥,该机HM55 是单桥,不是BIOS,问题还是在CPU温度检测上面,因为风扇狂转,然后关机,软件检测CPU95度。但是实际的温度没有那么高。(我用数字温度计测过,K级热电偶放在CPU和散热器之间)

网友(点评):
我觉得换个南桥,不至于导致cpu那边出现问题, 感觉换了南桥必须要换板子上什么东西才行!

网友F:
K42的机器遇到过两台上电掉又上...都没能解决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昨天下班修好的,今天过来装机 ,开机1分钟左右就掉电了,想刷刷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还有修不好的机?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换板子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网友:
刷了一个BIOS 后 不掉了  但是没有显示,可以开机。后来拿了一个I5的CPU试了一下 居然不掉了,测试都正常 就显卡温度比较高 80多度

网友:
进液的事情,很不好说

网友:
我也碰到了 蛋疼啊 进水 的  处理好后 也是换了HM55   我的系统进不去

网友:
BIOS和CPU考虑下

网友:
也碰到这样的事情了,之前没看到这帖。搜了一下原来这机子本身就有这问题啊
事情是这样的:
一进牛奶的机子,待机电流大,南桥发烫,于是换了片南桥,亮了,装起测试能进系统,正当高兴时,掉电了,再进系统用软件看温度CPU温度过高,实际摸了下,不高,反而是显卡温度很高。怀疑显卡少电压或是哪里轻微短,找也找不出原因,后调了片显卡换上,电流和原来一样,不过却不亮(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换好),后面又把原来摘下来的显卡重植装上,能亮。
后面不行,发到外面修,看能不能修,修不了就换。不过,对方给修好了。二百米。对方说这个机型动了南桥就会有这个问题,一般人解决不了。利益关系,想必对方也不会具体说,所以也没多问了。
时间应该能给出答案吧……

--对了,忘了说亮了以后还换过EC,不过涛声依旧。

网友:
刷BIOS,看看,我换过南桥的,刷了BIOS。温度90几度,没有关机。我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温度这么高,但是我的没有关机

网友:
喜哥有写过K42JR的时序图。

网友:
看样刷bios后就ok了?

网友:
有发帖这个功夫 刷下最新的bios  试试撒

网友:
前几见修了台K42J的机器   故障不跑码   电流0.8 -1.5之间循环跳动   感觉CPU复位不正常   果断换北桥后正常跑马   装机用鲁大师测试  CPU温度85 度一直不变   显卡40几度  风扇狂转   但是不会掉电保护的    换CPU ,  铜管无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K42的机器遇到过两台上电掉又上...都没能解决

南桥拆来来 就医不好了  还有个芯片要换掉的

网友:
坑爹的华硕机,,,,奶 奶的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没有遇到过啊,这么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都换板子,我们就失业啦

除非笔记本和台式机一样普及,不然我们是不会失业的

网友:
这是个很纠结的问题,无论散热做到怎么样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桥拆来来 就医不好了  还有个芯片要换掉的

请示下,那个芯片要换

网友:
上个月搞过一台进水的,修好后也是掉电,后来搞得CPU供电也没了,一气之下还给客户了

网友:
那个只有厂家有 外面还没有看到有卖的哦

网友:
风扇狂转是因为过温啦!
查一下温控电路是否掉件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