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98系统各种驱动

楼主(2012-07-18):
接了个很老很老很老的机器,370针的CPU,内存用的是两根SDDR,板子类型因为我还是不会看,所以还是不胡懵报找骂了。

情况是这样,这个机器是给一部机床做控制用的,系统用的98.判断是因为CPU散热风扇不转导致CPU报废,但手头又没有这种CPU,跟客户协商后决定给他换个865的板子。
客户要求不能动他的硬盘,因为工控程序现在放在C盘里。如果他重新买一套工控程序安装上需要几千块。于是我把硬盘挪到新板子上,开机,亮了,进入系统,但是现在很多硬件驱动安装不上,其中有系统管理总线和显卡,一运行工控程序就黑屏.我在网上下载的那些驱动安装包都不能用,求大神给指条明路

网友:
硬盘里的98不能换的话还是改回用老主板省事,370的CPU不值钱吧。

网友:
问题是现在买不到啊....我这根本没有这东西了,我觉得太稀罕了

网友:
还有,这个板子上面因为长期的烟熏缭绕,上面熏满了机油....我都怀疑,它还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工控机不是要用ISA插槽的吗?865主板带不,别到时候用不了。。。

网友:
在电脑城去淘一下,说不定有的,我这都有,370主板,C 1.0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不是要用ISA插槽的吗?865主板带不,别到时候用不了。。。

原来如此,多谢了,我还是安心给换CPU吧

网友:
直接掏一个370的CPU就是啦。电脑市场应该有的吧。

网友(2013-10-25):
我这里有一个USB驱动,你看看是否可以用

win98 usbsetup.zip

win98USB驱动

网友:
win98啊 太老了 换xp吧

网友:
应该还是换一个CPU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