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主板维修 跑代码D3

楼主(2012-07-18):
华硕P5KPL
主板维修
跑代码D3
这块板开机双FF,测时钟有1.7V,复位0V,其他供电都有。用手摸一下晶振跑码到D3,复位3.3V出来了,就是点不亮。
华硕

网友:
换晶振 加南桥

网友:
先测晶振的好坏

网友:
跑D3上内存了吗? 如果没上内存 那应该就是晶振或者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上不上内存都一样的代码,加焊了南桥还是D3,北桥也干了,效果一样。偕振电容到南桥阻值780。只有晶振没换了

网友:
感觉晶振没有问题,我先换一个试试。换了不行还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兄弟们,我换了晶振还是不行,什么原因,快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怎么不刷BIOS 华硕好多板子都是BIOS 问题 D3 不过内存 也有可能是BIOS 问题

网友:
刷下BIOS试试,华硕好多板子不过内存刷BIOS都能搞定。

网友:
上内存,写BIOS.

网友:
呵呵,明显晶振的问题啊?我感觉晶振不好换,就算换的话也不太稳定的!

网友:
BIOS早已经刷过了

网友:
楼主用什么CPU 这板子上双核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