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好坏的问题,求助各位大虾

楼主(2012-07-18):
联想G455主板用电池可以开机,但是接上适配器就不能开机。断定是保护隔离电路损坏,根据电路图测得一个三极管的基极有19.87V的电压但是集电极的电压为0,是否可以断定这个三级管已经损坏,还有就是这个三极管的标注为:n24 x5怎样更换呢!!我也是刚开始学习不久,还望各位大虾不要笑话我,谢谢。

网友:
换三极管  我是没看那么多的  就看沟道    你说是隔离的   隔离三极管见得比较少

网友:
您的意思是这个三极管确定是损坏了吗

网友A:
这个如果是N管的话基极19.8如果发射极接地集电极就是0

网友B:
先测是什么沟道的MOS管才好判断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是N管的话基极19.8如果发射极接地集电极就是0

对不起好像我打错了!是集电极有19v,发射极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是什么沟道的MOS管才好判断好坏

NPN
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是N管的话基极19.8如果发射极接地集电极就是0

NPN型的,集电极是19v,发射极接地,基极电压为0

网友:
控制极电压多少伏

网友:
不行把管子拆下来量下好坏

网友C:
首先要分清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分清是三极管还是mos管。

三极管  NPN型的

网友:
要看B极是谁控制的应该是几v ,为什么是0v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应该查三极管好坏的的问题,应该把B级的电压搞出来,好不了再查管儿的好坏。

网友:
回复的都是你说东他说西。下个图纸。看看是三极管还是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