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关不了机,其上的网络打印机有时能打有时不能打印是 ...
主机关不了机,其上的网络打印机有时能打有时不能打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8):
有个公司的主机关不了机,用360 或者金山卫士查杀后可正常关机,但其后有反复,加在其上的网络打印机也是有时不能打印,但有时重启主机后又能打印,请各位大侠赐教。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

网友:
看看是吧是ec的问题,在不行刷下BIOS看看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要是不行的话 那应该就是I/O或者南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按桌面正常关机不行 按开关硬关就可以 重做系统一样 是不是bos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系统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还有很多打印任务没有清除

网友A:
看帖学技术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2009-1-1.html

网友:
大都是系统问题。
装个干净的系统,要是还不行 I O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清理下灰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