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遇到奇怪的情况,求指教

楼主(2012-07-18):
昨天遇到一台机子,开机时不时地可能出现找不到硬盘。于是把它的硬盘数据线与电源线重插了一下。OK了,可以启动进系统,重启几遍都没问题。

然后顾客说系统也该做了。又做系统。进PE后发现这个机子有个好像叫IBM SERVICE的2G的隐藏分区,是主分区。而且在PE里它显示为D盘。但在DG里显示为硬盘最后一块的分区。为了防止它影响做系统。在DG里直接把它格掉,然后GHOST安装了系统。结果,过了自检启动时只有一个光标在那闪啊闪,不出现滚动条界面。再进PE,发现原来那个隐藏分区为活动分区,而不是C盘。于是在DG里设置C盘为活动。提示说设置C盘为活动,可能会造成IBM SERVICE分区无法启动。无视,点确定。重启,看到滚动条界面。问题出现了。画面卡在滚动条界面不动了,连那个滚动条都不滚动。于是想进PE再看看,结果发现PE进不去了,无论是U盘的PE,还是光盘的,WIN7 PE也试了,都是过了滚动条以后就黑屏了,无法进到PE系统界面。

于是只好进DOS界面下的DG,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无奈重置了一下MBR,虽然感觉与这无关。果然问题依旧。还是从光盘启动进GHOST,重新GHOST了一遍系统。再重启,还是老样子。再进DG直接把那个IBM SERVICE的隐藏分区删除掉,再试,还是不行。再重启直接试着进安全模式,居然进去了。可是速度暴慢,比正常速度慢好几倍。而且因为系统安装步骤无法在安全模式下完成,只能再重启进正常模式。我想它只是卡一会,可能就正常了,就像刚才进安全模式也卡了半天才进去。可是等了好几分钟还是卡着不动。

这时候我几乎快绝望了。当时已经晚上十点多了,顾客都等着要睡觉了。可是我还没搞定。突然,我想起经常遇到的如果硬盘模式不对可能会导致系统安装时直接蓝屏,虽然这没有蓝屏,可是卡在安装前的滚动条,会不会也是硬盘模式之类引起的呢。重启进BIOS,报着死马全当活马医的想法,加载BIOS默认设置。保存重启,居然顺利安装了,而且速度也比之前在安全模式下的要快得多了。后来顺利做完了系统。

虽然问题解决,可是我还是弄不明白问题在哪?顾客的机子是组装机,而且装的是XP,为什么会有一个IBM SERVICE的隐藏分区。而且顾客之前也不只一次做过系统。另外,我遇到的问题与我删除这个隐藏分区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另外,我这个GHOST系统是我自己封装的,里面集成了AHCI的驱动,就是AHCI模式也可以顺利安装的。虽然我没细看,但顾客机子很老了,P4级别的机子,应该也不可能支持AHCI。BIOS里我之前只改过一次硬盘启动顺序,把我的U盘做为第一启动,其它设置都没动过。而且后来我也尝试把所有U盘,光盘都取出来,BIOS里设置直接硬盘启动也不行。我只是加载了一下BIOS默认设置,问题就解决了,那到底是BIOS里的哪个设置造成的呢?为什么BIOS设置没改动什么,但顾客之前的系统可以顺利启动进入,而我做的系统就不行呢?

求前辈们帮忙分析指点一下~

网友:
估计是AHCI的问题, 你封装的系统,安装是IDE还是AHCI? 有些老硬盘不支持AHCI。 或是支持的AHCI的功能不完善。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AHCI的问题,我的G31的主板都不支持AHCI,更何况是P4的老机子呢。而且我封装的这个系统可以直接在设置成AHCI或IDE模式的机子上安装,不会有问题,我实测过的。

网友:
IBM SERVICE的隐藏分区应该是一键还原精灵F11的隐藏分区。

同意 就是这个东东 有时重新Ghost系统 这玩意会带来意想不到问题

网友:
那个分区我也遇到过,应该是IBM品牌机的硬盘来的吧,是备份来的,不过我没楼主这么的麻烦事,我是重新分区的,什么问题都没

网友:
还是你的bios 设置乱套了

网友:
这样装系统挺累的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做过N遍系统的机器,,愁人

网友(2013-01-13):
网吧做过。管他什么鸟,全盘对克。CMOS清零。
剩下的只有硬件问题了。

网友:
IBM 分区确实是一键还原精灵的,这个我装还原精灵就会有的

网友:
看了楼主的经历,我得总结一下自己的装机步骤了。

网友:
碰见麻烦的机器都是全格重分的,研究的头大。还不如快刀一挥。

网友:
快刀一挥简单,但发现不了楼主所说的N多问题。不过楼主的装机过程只适合研究自己的机器,客户的机器还是快刀的好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过一次 用自己准备的Ghost系统装机走了20多分钟才走完 重启后一直完成不了系统设置

没办法 机器开机时直接按F11 用客户自己以前备份的系统恢复了一下

后来又遇到同类型的机子 直接按F11 恢复它自己备份的系统

网友:
应该是那个F11一键还原造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