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过高都会有哪些原因造成?

楼主(2012-07-18):
开机半个小时CPU温度就会达到70多度,如果玩一会大型的游戏,温度就会上升到85度以上,然后就会掉电了,如果只是看个网页什么的不会造成掉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散热接触良好,CPU没有问题,也换过试过,有没有可以解决的办法,CPU温度过高都会有哪些原因造成?高手指教

网友A:
CPU电压过高,散热器不够牛X,CPU有超频、主板上的CPU供电不稳定……这些都是CPU温度过高的元凶,不知道你考虑在内了没有!!

网友:
风扇 堵死  风扇坏 或者铜管

网友B:
还主板试过没有.主板也有原因的哦

网友:
电压。风扇。BIOS

网友:
什么主板啊   AMD 还是·

网友:
什么配置都不说,要别人怎么给你建议

网友:
CPU风扇换个试试,在bios里把风扇的转速调到最高。

网友:
曾经换过主板解决,具体问题没仔细查

网友:
换个好的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过高,散热器不够牛X,CPU有超频、主板上的CPU供电不稳定……这些都是CPU温度过高的元凶,不知道你考 ...

之前我看过有人修过,io问题,temp。。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主板试过没有.主板也有原因的哦

如果是主板的问题该怎么下手修

网友:
AMD多哦  开盖子 论坛里面有实例的

网友:
cpu性能不良!换cpu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电解电容不良,上下管不良也容易引起发热,死机。

网友:
BIOS出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cpu性能不太好,老化!也可能导致cpu温度过热!

网友:
风扇不行,CPU 本身有问题

网友:
多数是主板问题!有好多都可以刷BIOS可以解决的!~我有块精英的AM2主板也是!刷了好多的版本才可以让双核的CPU不那么热!~

网友:
AMD 的直接去掉顶盖 在换超频三的风扇 注意AMD原装风扇会接触不到晶体 必须用超频3的

网友:
有的就是CPU本身的问题

网友:
先检查风扇,然后不行在看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