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打火面板发黄了

楼主(2012-07-18):
显示器灯管打火,让里面的导光面板的边角发黄了,现在灯管换好了,打火的地方还是黄色的,有办法解决的吗?

网友:
用酒精擦一下试试

网友:
在换过一根

网友:
换均光片

网友:
把背光板换了.    绝对OK.

网友:
换背关,,,应该就好 了。。

网友:
只有换  没有发现什么物质可以清洁这个问题

网友:
导光板发黄了...最有效 完美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换了..表面清洁.作用不是很大..看客户需求吧.

网友:
把偏光膜抽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