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网卡芯片 小问题 ,新手求助 来图了帮忙看看哈

楼主(2012-07-18):
板载网卡芯片坏了  拿下来的时候忘看  小芯片的安装顺序了   有 4排脚  都是一样多的针  网卡芯片其中一个脚 有个小点  朝那个方向啊 晕死 主板没看出标记  仔细看了看   这是我焊上的方位 对不对啊

补充内容 (2012-7-19 11:14):
已经弄好了 谢谢各位老师了

方向没错
方向没错的,鉴定完毕。
hjq
你这是声卡芯片哦.方向应该没错.

网友:
对着 接口 右上方

网友:
主板上肯定有标记,再找找

网友:
发个图上来 看看

网友:
标记不明显吧,

网友:
上传个图看下啊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你那都不是正方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吧,你那都不是正方形的

都不是正方形 什么意思啊

网友:
方向是對了  就是該芯片分明就不是網卡而是聲卡

网友:
alc明明是声卡啊???????

网友:
662是声卡来的啦,楼主是在怀疑的话可以查查662的pdf,大概查几个供电脚就知道自己装的是对还是错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声卡  还有我个人觉得这芯片很容易吹坏 所以又可能你换对了 不过芯片吹坏了

网友:
芯片是声卡,方向完全正确

网友:
圆点对着外面白线框有斜角的那边,上图方向是对的

白线框旁边有个缺角

网友:
楼主有待学习啊,那个分明就是声卡。。。。分辨网卡和声卡很简单~一般声卡旁边有一排很整齐的贴片电容。。。而且看芯片型号也可以分辨是干嘛的,这个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对型号下芯片呢,有的话就是搞错对象了。此家伙是声卡。继续找有8字开头的芯片,哈哈

网友:
呵呵。芯片是焊对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换声卡能修好网卡么?

网友:
.........................我说系统咋 找不到 网卡  害我 还仔细焊 费那么长时间 晕倒 哈哈

网友:
方向完全正确 你看那外框不是有个缺角吗! 不过你那是声卡 不是网卡 你可以先看看BIOS里网卡有没有屏蔽

网友:
这是块声卡芯片,很肯定。你重新找一下网卡,在网卡接口附近

网友:
楼主辨别芯片方面还要加强啊!你这个是声卡,方向焊接完全正确,至于你说的系统找不到网卡那你就要找到板子上的网卡芯片进行研究了,实在不行的话就把板子上的网卡在BIOS里禁用,再加一个PCI或USB网卡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了哈哈    地方没错 就是放错芯片了   找到网卡芯片 吹上后  上网OK了    现在是网卡下面的 2个 USB接口 不能用 其他没问题了

网友B:
楼主,你这样修主板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样修主板坑爹啊!!!

自己的主板  学着修   晕  不问青红皂白 就乱说

网友:
现在的图是对的

网友:
就是这个方向的

网友:
声卡芯片ALC662

网友:
哈哈...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个看上去就是声卡啊,安装顺序也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