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0 主板无复位 CPU无供电

楼主(2012-07-18):
上检测卡,无复位,量各复位电压无,测CPU无供电,南北桥1.5V,1.2V正常 ,内存供电正常,电源芯片是RT9602+RT8800,测RT9602供电12正常,从个AMD 462上拆了个RT9602换上,正常跑码了。

网友:
9602比较容易坏

网友:
神贴,先台式机都不看图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这种板   也是CPU没电压  换了9602 有电压不跑马  头疼中

网友:
我的也是,只有跑线路哟。哎,麻烦得很啊

网友:
简单的  还是可以把

网友:
查供电正常就直接换是不是快了点?

网友:
我也碰到类似的故障,修不好。需要加强学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