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寸夏新液晶电视半白屏

楼主(2012-07-18):
今天接到客户32寸液晶一台 开机正常 三秒到5秒慢慢变白,但是还能看得到{图片太大,就不上图了}客户说直接修    拆机检测屏各项电压参数正常  排除屏问题  测量驱动板电压3.3V 5V 正常        三板斧耍完 接下来没思路了

网友:
检查逻辑板,和屏电路的升压部分,估计你会有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A:
先换屏线试试,再查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线试试,再查升压

屏线换过 故障锁定在驱动板 配驱动板太繁琐 想修好它

网友:
在线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