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有竖条纹花屏,不装驱动可以进系统,装驱动进不去

楼主(2012-07-18):
如题:ATI X300128M 64BIT显卡问题为:显卡开机到进入系统前有竖条纹花屏,不装驱动可以进系统,进系统后无花屏现象,装驱动后进不去系统。试过多个驱动版本,之前没接触过修显卡,此种问题是显存问题还是供电或核心

网友:
对不起 误导你了!~

网友(点评):
你真的会修显卡?这样不负责任的话也说?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只要用R3memid 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显存坏,把坏了的换掉即可,这种DDR1的显存坏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新手,只要用R3memid 测试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显存坏,把坏了的换掉即可,这种DDR1的显存坏得很多~~~

谢谢,先找软件学习学习

网友:
先做一下显示芯片BGA正常了就会OK,不正常,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