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牵扯到的几个信号线

楼主(2012-07-18):
sony  pcg-61211t

白屏【LED】

VCC    3.3V
PVDD  3.3V
测屏上的几组信号      RX0P  1.0V        RX0N   1.4V
                              RX1P  1.0V        RX1N   1.4V
                              RX2P  1.2V        RX2N   1.2V
                              RXCP  1.2V        RXCN   1.2V

换了张屏还是白屏

故此求教以上几个信号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我的运气比较好。少了一个触发3V,跳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下看看

外接没反应   黑屏

网友:
是不是屏线的问题,换个屏线试下

网友:
修好了吗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B:
LZ,你的是索尼的吗!我前几天修过一个索尼的,修死了,你们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当时拿到也是白屏,是人家修不好的又拿到我这里修。修到最后把显卡  北桥全换了就是白屏!最后我换了3V 5V的芯片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居然正常了。你说要死吧!修了我3天 !累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是索尼的吗!我前几天修过一个索尼的,修死了,你们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当时拿到也是白屏,是人 ...

真的假的   换3v  5v芯片好了?      那你在白屏是有没测屏上的电压       有没有拉低或缺电压之类的

网友:
呵呵,是不是板子上那个地方还有问题噢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宏基的白屏,屏少3.3V.把屏线接口处的一个长管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假的   换3v  5v芯片好了?      那你在白屏是有没测屏上的电压       有没有拉低或缺电压之类的

真的,一开始电流上到1.1,我换了就上到1.5了正常了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