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51GM-SG2主板每隔三天就丢失BIOS信息

楼主(2012-07-18):
如题,该主板每隔三天就会丢失BIOS文件而导致不能开机,只有从新刷写BIOS才能开机,开机后运行正常,无论怎样开关机也能正常运行。只要超过三天,必丢BIOS。后考虑是否BIOS芯片老化而从新换了一片BIOS芯片。、、、、、。三天后还是不能开机,又必须从新写BIOS才能开机,这已经是第五次刷写BIOS了。那位大侠遇到过这情况,请指导一二。

网友:
bios   电池座附近的电容是否漏电   实在不行把电容换掉     最后如果还这样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跑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