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看懂电路图呢?

楼主(2012-07-18):
有一片好板子,想学习一下电路,可看着图纸图纸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你应该从基础学起   先熟悉基础的元器件及各单元供电电路   再学习上电时序及跑线技巧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听说迅维网有个远程培训,不知道咋样啊

网友A:
远程必须要有点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必须要有点基础

你是在迅维学的吗

网友:
这个东西没法说     如果你基础很薄弱建议去实地学习     有些基础就听远程    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吧

网友:
俺也想学

淮安笔记本维修 -1 严禁灌水

网友:
学好理论,再多点实践就好快上手了,但是你要记住要坚持自己走的路,不轻易放弃,刚开始的时候很苦啊

网友:
建议先认识下主板的元器件  然后自己画画一些简单的小电路 在慢慢学习复复杂的

网友:
从零件认识起

网友: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晶体管 二极管 三极管  MOS管  电源稳压模块   线性稳压  开关电源   放大电路   集成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