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经常坏

楼主(2012-07-18):
   有台华硕品牌机。一个月之内都坏了3块硬盘了
   这次拿过来盘都直接不认了。求解是什么原因会造成硬盘经常坏。

网友:
检查电压没有过高啊。

网友:
一般是电源和主板!!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最大
还有就是电脑要放平稳。

网友:
电源电压过低,或纹波过大。

网友:
光驱共振,看看硬盘螺丝 是粗纹还是细纹

网友:
之前的两块是什么问题啊???烧了的话是电源,不认盘主板也可能有问题.这个要看下

网友:
? 坏了就换。不要找坏的原因,因为你找不完的!!

网友:
买个好点的电源吧,它最容易坏硬盘的!

网友A:
人为的吧,我碰到过一个客户经常坏硬盘,就是他儿子没事踢主机玩

网友:
是人为的,而且还和客户说不清。人家不管你怎么解释,就认定我这东西是你这买的,坏了你就要给我换。晕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为的吧,我碰到过一个客户经常坏硬盘,就是他儿子没事踢主机玩

那你来横的、给他踢几脚、踢到他爬不起来!!

网友:
换功率大点的电源,再接上UPS,环境好点。

网友:
电源的问题多点,还有就是开机用的时候,不要搬来搬去,动来动去

网友:
电源的问题,换个质量好的电源。

网友:
笔记本在开机状态下不要拿来拿去,很容易坏硬盘

网友:
电源问题多些。。。这个大家都赞同

网友:
换电源~~~这是最正确的选择!!!

网友:
硬盘太娇吓贵了,电源可能性最大。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吧,不然你再多的硬盘都不够坏。还有就是电脑在开机使用中不要移动。

网友:
呵呵,神机啊,我也遇到过几台,是笔记本,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

网友:
硬盘质量越生产越垃圾,坑人呀,

网友:
估计是他个人习惯问题吧,老使用中移动电脑,才造成硬盘故障。

网友:
电源和主板坏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