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5Z 外接电源不能开机!

楼主(2012-07-18):
充电正常,用电池开机可正常使用,但去了电池,外接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2A后掉电,再开还是一样。宏基好像有不少这样的问题,但不知如何入手?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吧

网友:
看看保隔吧,NEC电容

网友:
能上电的话不是隔离 你这个是典型的nec大电容的问题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先找保护隔离的几个电容测测有没有接地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