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重启1.2几不亮

楼主(2012-07-18):
手里有个三星r467的机器,刚来不亮拆开机器在一点亮了装好之后又不亮了,无奈到网上找找相关问题,南桥下面的电容通病已经处理过了还是不行,有遇见的师傅们给点建议,,,,

网友:
不亮时RTC晶振正常不,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组啊,amdd的话 加翰北桥吧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的难搞。。。。。。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飞线测试卡,看跑什么代码,在做判断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好搞

网友:
用测试卡看看代码挡在那里

网友:
裸机亮。装上不亮了可能是外设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一样 时亮时不亮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还没有见过此问题  学习了

网友(2012-08-26):
我也有片这样的板, 可能是显卡总是   本来机子是不显示的我加焊下显卡就可以显示了,可出现了一个问题。。。第一次开机可以显示关掉再开就不显示了,放电又可以显示       不过我觉得是显卡问题有时间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