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没有后级输出怎么办?

楼主(2012-07-18):
最近接到一台显示器,保险烧了,换了一个新的,一通电又烧了,发现整流桥也坏了,后级也没有输出电压怎么办?

hjq
兄弟也太大意了吧,保修不能随便换的,要检查后面确保无短路再换,实在不行先送到专业维修站吧,自己先交点学费了再搞维修吧.

网友:
整流桥坏了肯定烧保险的   拆下整流桥看还有没有短路的  重点查开关管  300V滤波电容

网友:
连最基本的短路都没检测就换保险,看样子你要换板了

网友:
先找一份图纸,分析故障原因,实际测量判断故障原因,一步一步往后修,不能上来就换保险哦,有经验了才能手到擒来。

网友:
拆了保险,你就没量一量别的?直接通电。。。悲剧了吧,要细心

网友:
拆了保险  带上灯泡检修  烧新板查 后级有短路没?

网友A:
悲催了 !! 兄弟多学着点!一般保险烧是连锁反应 并不是换个保险就那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悲催了 !! 兄弟多学着点!一般保险烧是连锁反应 并不是换个保险就那么简单的

嘿嘿,刚开始学。以后多多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