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的主板 NV的芯片组,能开机开机不能关电源

楼主(2012-07-18):
soyo的主板 NV的芯片组,能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软关机,显卡器不显了,风扇还在转,CPU 桥 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还依然有  IO换过,桥加焊过,故障依旧,请问大家遇见这样在问题吗?

网友:
关机后没有把绿线拉底,查一下开关机电路

网友:
我也是  板是梅捷的  自己试机是长城服务器电源 可以关   客户用普通电源就不行 刚开始以为他的电源不行  换上新电源 也是不行    再换IO 不行      结果在料板上拆哥IO  就OK了     得到的结果就是我买的这批 8712 FS有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