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viewA290W显示器怪毛病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2012-07-18):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台TOP A290W显示器,说电源灯绿灯闪烁  屏幕不显   今天不忙,和大家探讨一下这个看起来简单的怪问题
上电试下,果真如此,屏幕无任何反应,目测为后级直流供电的滤波电容爆掉(宏基显示器常见此类现象),心中一喜,拆机后发现并非如此,电源板正常,测驱动板5V供电稳定,无明显波动,又加外置5V供电试机,现象一样,排除供电问题
这就是此机驱动板

忽然间发现如果不插屏线指示灯会正常闪烁,屏幕为白屏(仅灯管亮)莫非屏坏了?

然而不插屏线通电白屏后,带电插屏线,出现三纯色屏交替,大家都知道着是正常的现象,指示灯为橙色

这样看平没问题,驱动程序和主芯片应该也正常吧?
插上屏线加电,故障时去测屏供电0.04V,绝对不正常,测三色屏是供电为5.12V正常的
这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向前跑屏供电:
发现两个可疑三极管

当有屏供电的时候是这样

没有平供电的时候是这样

直接短接过去,指示灯正常,屏幕为三色屏闪烁,但是屏发白

各位大侠来指点一下

网友:
高手来指点一下

网友:
似乎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A:
把屏供电三极管取了 直接把5V飞线到屏看看

网友:
我试过了
直接取掉三极管,飞5V,出现的现象是发白

网友:
加电后直接短接5V过去就正常,可以正常显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先后的顺序,莫非这是时序问题?

网友:
除了AD電壓異常會不會T-CON也有問題呢

网友B:
问题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主芯片坏了啊!!!!
   正常情况下,主芯片应该输出低电平使Q404导通来拉低Q405的控制极,从而使Q405导通,5V供电流过Q405加到屏上
   而现在,加电后,主芯片输出的是高电平,这不就证明主芯片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中间线路有问题吧!

网友:
学习中,望大侠们讲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
加电后短接5V给平,屏幕插上信号竟然可以正常显示,主控应该没事吧

网友:
我很菜,如果是我,我会先通用板刷个程序点一下!

网友:
驱动板跟今天修的一样 是主芯片坏掉了 淘宝再淘不花算了 直接改驱动板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主控坏掉了,换了通用板刷了21.5的程序,我的通用版是NT91B+pm25lv010,程序是21.5的,比较难找,上传上来供大家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屏供电三极管取了 直接把5V飞线到屏看看

张版   直接把5v接到屏线上 可以么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 临时维修可以 长时间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问题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主芯片坏了啊!!!!
   正常情况下,主芯片应该输出低电平使Q404导通来拉低 ...

加电飞5V到屏供电,可以正常显示,主芯片应该没坏;正如你分析的,两个管低电平导通,说明两个管子是P沟道MOS管,那么问下,如果Q404改成N沟道的MOS管,是否就可以了呢,而不用换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电飞5V到屏供电,可以正常显示,主芯片应该没坏;正如你分析的,两个管低电平导通,说明两个管子是P沟 ...

打错了,是N沟道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这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 主芯片坏了啊!!!!
   正常情况下,主芯片应该输出低电平使Q404导通来拉低 ...

应该是 可以的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版   直接把5v接到屏线上 可以么

恩  了解我还以为可以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