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帮忙看下!

楼主(2012-07-18):
昨天客户送来一块主板,貌似是英特尔的,G31T-M5!开机电源保护,把cpu供电短路解决后!能正常开机!跑马di---d2---98---E0!昨天没搞定,今天拿出来继续,忽然不开机了!郁闷死了!查了开机电路!后来用最常用的办法,万用表20v,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晶振的一脚,开机了!再开机,就能正常开机了!但还是跑到EO,据客户说:插座短路了!没编程器!望大虾们给点建议!

网友:
EO应该没过内存的。

网友:
首先晶振那边是有问题的 换晶振加谐振电容 EO 有可能是你的CPU不支持 需要800外频的 不行就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楼主很牛B,小弟很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