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声音,系统里没认声卡。怀疑声卡芯片问题

楼主(2012-07-18):
查芯片工作条件,VDD供电查了都有的,REF基准也有,晶振也起震了,我是新手不知还有哪些还没有查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下5,6,8,10,11脚的值

网友:
查SB到声卡的SDI和SDO

网友:
查静音信号是否正常

gdx

网友:
能不能添块独立声卡解决问题呀!

网友:
换个芯片试一下了

网友:
让楼主查的那些脚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查 5 6 8  10  11对地值  都是一样的 这是声卡总线5个信号 另外在查SB到声卡的SDO SDI   和静音

网友:
BIOS放电试一试,再装一个系统,还是不行就是芯片问题咯.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功放查一下看看~!

网友:
检查5 6 8 10 11角 打对地阻值,如果都有的话就把声卡芯片取下来然后再重新测量一下 如果其中有哪一个没有就重点查这个

网友:
打过对地阻值了,都470左右,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羡慕

网友:
供电. 开启 .复位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驱动,BIOS之类的

网友:
系统、声卡、功放

网友:
统一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