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500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7-18):
IBM T500指示灯不亮,其他的都是好的,机器可以正常使用,只有指示灯不亮。由于我没有高压也没有屏线试,也找不到电路图。还求大侠们帮忙解决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换高压板 LED灯坏了没法换只能换高压板

网友A:
从B路电压飞一根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B路电压飞一根线过去

非那根线呀,高压上有主供电,屏也显示正常

网友B:
穷人,刷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穷人,刷钱!!!!!!!!!!!!

不要灌水,小心被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