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硬盘SMART报错+坏道求助

楼主(2012-07-18):
笔记本上拆下来的,才用了几个月,单盘不能保修,盘无异响,可能是用了质量差的硬盘盒引起的
48%这个位置大概有几百兆的坏道,别的地方都好,C5黄,用MHDD EARSE擦除无效
然后用HDDREG扫描修复了下,完成后悲剧了,原来的坏道一个都没修复,HDTUNE却黄了好几个,开机硬盘SMART报错
请问这个盘还能修吗?我指的是SMART报错能不能修复,因为华硕的本本SMART报错关掉还是会提示,另外那几百兆的坏道用什么软件能屏蔽?

网友:
三星的硬盘,真靠不住呀

网友:
不好弄,我也有个同样的硬盘

网友:
这盘跟你说,基本费了,不用折腾了。

网友:
试试一款专修硬盘物理坏道的软件吧!至于叫什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是以R开头的吧!你查一下吧!

网友:
三星的硬盘很差劲

网友:
用MHDD 的关闭SMART命令,然后用分区软件把坏扇区分一个区,将它屏蔽掉。

网友:
用3K 清除SMART一下,然后格式化一下,如果没效果就在用HUTIL擦

网友:
SMART报错是因为坏道,三星的坏道不太好修,没有专业工具的情况下,把坏道单独分区隐藏看看。

网友:
兄弟啊,三星的硬盘,真的是靠不住的,换盘了,这个盘要修是可以的,但是三星的盘和其他的硬盘是不一样的,他是读写磁头的分开的,一般来说只要一个坏了,那只能是砍掉,也就是说砍掉一大部分,如果你懂的话,那就是砍掉一个硬盘的磁碟的一个面,那容量就很大了,比如80G的硬盘,看一面就是40G,所以说三星的盘,还是小心的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