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风扇不转了,用万用表查一下,风扇线上就没电

楼主(2012-07-18):
(无正文)

网友:
电路问题还用问吗

网友:
就是风扇那个接口没电的问题啊

网友:
一般5v供电把

网友:
没电.肯定是供电电咱出了问题.

网友:
温控坏了吧   直接接常转啊

网友:
温控可能出问题了,有的笔记本在温度不高的时候就是不转的

网友:
直接接长转不就好了

网友:
如果确认是供电出了问题,可以飞线解决或改为常转

网友:
飞线 才是最捷径 好用的方法

网友:
飞线吧  找个5V飞长转

网友:
可取USB 5伏 飞线

网友:
不要取USB的电源,USB电流不大不给力!本人T43要在风扇接口处MOS管接过来给力!

网友:
换个新风扇,如果不转,就是接口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改了呗,要待机后的来哦

网友:
如果电路没问题,直接飞线!!!!!

网友:
接个5v算了

网友:
很可能被拉低了,换扇!!

网友:
风扇转是由SMB总线温控芯片控制,刚开机风扇是不转的,看下是否有+5V

网友A:
被拉低了
?什么意思,我测了一下,就没有给风扇供电
电压为0

网友A:
电路问题的话,如何测你?飞线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2-08-20):
风扇电路坏了

网友:
能进系统能上网,风扇不转是正常的,有些电脑温控点设置较高。用鲁大师监测一下CPU温度。

网友(2019-09-17):
风扇转一下不转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1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