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机里拆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求鉴定

楼主(2012-07-18):
hp d530 白线接主板,不知道是什么,求鉴定

网友(点评):
HP台式机上的嘛,机箱入侵检测

网友:
另外开机硬盘灯重复闪烁,不触发

网友:
在哪个位置拆的?像是bios保护吧,电路板上的字迹拍清楚就知道了

网友:
报警开关,在BIOS里设置是否起作用。

蜂鸣器你觉得是么?

网友A:
检测机箱盖子是否打开用的吧。

网友:
繁华落尽0 -2 严禁灌水
此生此人 -4 严禁灌水
sfg-813 -5 严禁灌水

网友:
機殼蓋開關

网友:
屏合上或打开控制这相开关?

网友:
类似于开头。。。

网友:
应该是锁机箱用的吧,在有的机子上见过类似的

网友:
就一触控开关!

网友:
看来这多人回复,还是没看懂它到底是干嘛的

网友:
我修个这么多HP,好像没有遇到过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应该是机箱开关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DD。

网友:
如果是台式机应该是BIOS保护开关,我在联想的机箱上也见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好像是机箱的锁具。

网友:
没看出来是什么?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于检测机箱盖是否关好的一个装置吧。。类似网吧的机箱报警!用于防盗提醒

应该是的

网友:
是开关还是什么

网友:
是开关吧,没见过呢,只有少配件,怎么多了一个。

网友:
这个真还没见过

网友:
看一下,插头插在主板什么位置。应该可以确定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不是防盗开关么

网友:
品牌机最变态的,有红线黑线,貌似供电的,什么控制装置之类的

网友:
应该是防盗的一个报警开关吧

网友:
没有遇到过 求正解

网友:
不会 是电源接口吧。

网友:
防止你开箱

网友:
像是屏保开关

网友:
同意创腾的点评,应该是用于HP商务机型上的机箱入侵开关,配合BIOS再非法用户开启机箱后给机主提示的,早期的COMPAQ,HP很多商务机型都有这个开关,只不过样式不一样,而且这个开关有的影响开机,建议LZ恢复机箱调整BIOS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机箱盖子是否打开用的吧。
我也觉得很像,之前拆acer的小机箱时经常碰见这东邪

网友:
真还没遇见过,修了不少HP

网友:
锁机箱的......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好像,是个触式开关。

网友:
这是HP台式机里的电磁锁,可以在BIOS里设置打开还是关闭,可以加密码,防上人为打开机箱的。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电源开关.
也就是说你机箱打开或这个开关没有被压下去的话.上不了电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很好的经验

网友:
晕呀 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检测打开机箱的吧

网友:
好像是一个开关

网友:
还以为是笔记本的,原来是台式机的

网友:
机箱报警开关

网友:
莫非是蜂鸣器? 看三条线我觉得可能是蜂鸣器。

网友:
吸取教训我以后拆机可要小心点!

网友:
像个开关。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学习中

网友:
貌似像一种开关的吧。

网友:
个人觉得是检测侧盖板的电路吧,如果是报警的话,主板上就可以做的啊。还用这么麻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