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无信号输入和HKC标志,但不显图像

楼主(2012-07-18):
19的HKC液晶,雷击之后,打开显示器,指示灯都正常,也显示HKC的标志,和提示无信号输入,但是接上主机不显示图像,指示灯也是没图像的标志,一闪一闪的。不知道什么问题,套通用板点屏,就正常,可以显示图像,确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修了,不想换通用板

网友(点评):
拆掉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和嵌位二极管

网友:
看看是不是主芯片坏了  测红 绿 蓝 13 14对地阻值

网友:
把24cxx重新写个空数据试试,不行就直接换通用板.

网友:
我也刚碰到过一样,淘宝买了块驱动板28块弄了好了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的行场输入信号的二极管电阻电容等等。

网友:
写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拆掉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和嵌位二极管,打雷坏的就这里,拆掉一般就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就是在VGA口有5个二极管,但是不明确是稳压二极管还是嵌位二极管,反正有一个是坏的,找个坏的驱动板,在相同的位置,找个稳压二极管,换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