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代换问题

楼主(2012-07-18):
AF82801Ibm  NH82801Ibm 能否代换?

网友:
ibm的都能代换吧

网友:
没问题,不关前面事。

网友:
一样的,通用。一个是有铅,一个是无铅

网友:
通用的没事上吧

网友:
据我所知,是DBM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IBM的南桥都是一样的

网友:
我有代换过,可以用。是一样的。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哦

网友:
放心的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