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昂达890gx维修求助 大大们帮忙看看都快疯了

楼主(2012-07-18):
电脑关机后拆了cpu涂硅脂后 就点不亮了 主板不跑码 诊断卡跑ff 自带诊断卡跑88 时钟 复位 电压都正常 刷过bios 主bios和备份bios都刷了 还是不跑码 CPU是好的 没有发现断线 大大帮忙看看怎么办啊 谢谢
电脑关机
主板不跑码

网友:
小弟在此谢过大大们的帮忙看看

网友:
Io是华邦83627ehg

网友:
供电正常吗? 杀北桥啊

网友:
北桥是好的 供电是正常

网友:
对了,你拆CPU风扇时有没有碰到旁边的元件电容电阻之类的。也有可能是CPU座空焊了。

网友:
压CPU试下啊

网友:
应该没有 吧

网友:
CPU处问题,先放下电试下

网友:
估计是你拆东西的时候碰掉件了,还是多看看哦~~~

网友:
没用的返修吧

网友:
把CPU座上的白色的盖打开,看看座上的触点是否有烧黑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好好仔细观察一下CPU座和周边的元器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没有的话就压下CPU底座开机看看。

网友:
全部都看过了 靠 不搞了 直接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