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Dell D610 的电感, 请问大大师父们知道能代换的电感吗?

楼主(2012-07-18):
这是 Dell D610 的电感, 请问大大师父们知道能代换的电感吗? 那里能买到? 还是你们能卖点给小第吗? 可以给我淘宝的连接吗?
电感: 0.56UH MPC1040LR56 16.5A/1.3 MOHM

之前是短路, 小第气得一个个电感摘下, 不小心弄坏了好几粒.

谢谢,

网友:
到同样板料上找找

网友:
晕死 到同行那找找

网友A: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的

网友:
大小一样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是啊 大小一样就行啊

网友:
大小一样差不多就行 这个

网友:
这是CPU的电感吧,是哪里的电感就到哪里拆嘛

网友:
大小  相同可代换

网友:
是CPU供电电感,就到其他的料板上去拆CPU供电电感就可以带换

网友:
电感???短路???????

貌似电感就是通的咧。。。

网友B:
电感一般是坏不了的,就是从主板上拆也不可能拆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一般是坏不了的,就是从主板上拆也不可能拆坏吧?

没错但是太用力把给摘粹了.

网友(点评):
人才,俺还没有摘碎过电感。。。

网友C:
修了那么多机器  从来没有换过电感啊

网友:
是啊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太雷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了那么多机器  从来没有换过电感啊

我遇见过电感坏的。。。

网友:
大小差不多,可以代换吧。遇过电感匝间短路的,手烫个泡,呵呵

网友:
找个同样的地方,换上去把。。

网友:
大小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大小一样应该可以换啊,

网友:
是哪里的就摘哪里的

网友:
搞个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电感坏的时候很少,我也遇到过一次电感坏的,是MSI的主板,型号忘记了。。。。

网友:
找个个头差不多的就行了啊

网友D:
用差不多大的就可以换啊!

网友:
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尽量找相同电路的相同大小的代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小差不多就可以的

它是15.6a , 代换 25a 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差不多大的就可以换啊!

15.6a 换去 25a 可以吗?

网友:
你没料板就买料板咯·
   没料板还怎么修机子啊~     这种东西料板大把的~

网友:
少个脚不换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