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 用 MHDD检测不到啊

楼主(2012-07-18):
最新发现很多新出的笔记本 用MHDD检测不到 硬盘   硬盘是好的   在BIOS也能看见  不是版本问题   但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台式机就可以检测检到   这是为什么啊  笔记本 也分 通道

网友:
很简单,MHDD的TIPS里面就有说到,仅支持主IDE设备,假如是SATA盘,可以尝试换一个接口(比如说,原来是插SATA1接口的,改插SATA0接口)。因为你的笔记本硬盘刚好就是MHDD不支持的那个接口,所以没有办法,换其它硬盘检测工具吧

网友:
其实呢 有些硬盘在pe里认不到在bios里有   就只是需要改下模式就行了的事情

网友:
有STA接口和IDE接口模式,在BIOS设置下

网友(2013-02-12):
台式机好办,换SATA插口就能找到,笔记本就麻烦了。要换就不容易,用个系统内查硬盘的软件吧。

网友:
接口问题啊,接口不对

网友(2013-03-18):
使用Primary物理接口,BIOS中开启IDE模式(AHCI是不行的)。

网友:
遇到过,试试大家的方法

网友:
同意二楼,

网友:
开启了IDE模式可以用MHDD么、、、、》?》

网友:
本店商品付邮试用活动日期为3月22日至4月1日,商品费用为0,付邮即可发货,拍下后即改价格或联系卖家改价格
668811552200.taobao.com/search.htm?spm=a1z10.1.w18119259585.6.gpsfHk&scid=684482017&scname=uLbTysPit9HK1NPDyczGtw%3D%3D&checkedRange=true&queryType=cat

网友(2013-07-12):
这个要试试的

网友(2013-09-01):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大多机器改成IDE模式就行 有的机器没得改 想用MHDD测 只能放到其他机器上了

网友:
把接口改成IDE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也在找解决的方法...

网友:
改硬盘模式看看。

网友(2013-10-06):
硬盘接口模式

网友(2014-01-11):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之后公布正解    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一般是通道模式的问题,MHDD检测不到就进了PE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