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求解

楼主(2012-07-18):
   有一块电源板,忘记什么牌子的机器了,故障为:不接驱动板时,电压输出为5V和16v,  接上驱动板后,5V变成2V左右,16V变成23V左右。
    经测量,  驱动板上没有短路的地方,而且更换一个电源板能正常显示,这足够说明驱动板是好的了吧。问题应该就出在电源板上了吧。

现在开始分析一下故障:5V被拉低后,电源板的反馈电路就会检测到低电压,从而电源芯片就会调整脉宽,使输出电压升高,所以16V就会升高到23V。这一现象说明反馈电路没问题吧,脉冲驱动电路也没问题吧。更换5V滤波储能电容,故障依旧,没招了

现在的问题是:驱动板没有短路,并且能正常显示,  电源板的反馈电路也正常,脉冲驱动电路也正常,
                        为什么5V会变成2V,16V变成23V 呢?到底是哪的问题呢??????
                                 请高手们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
的确是一个问题晢时不能回答 因为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
有可能5v支路整流二极管不良、5v支路滤波储能电解电容不良或已经损坏。

网友A:
先把5V的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5V的电容换了再说。

电容已经换过了

网友:
你仔细看看5V和16V之间是否有个稳压二极管,如果有就换掉试试.再就是这二组不要有一组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