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自检,该怎么查

楼主(2012-07-18):
微型主机的ITX主板,MCP73芯片组(板载集成显卡),E2200的CPU,只有PCIE插槽,使用HD5550独立显卡,清理机箱灰尘后没拧上显卡固定螺丝就试开机,在电脑运行中碰撞机箱晃动显卡并造成显示器黑屏,断电后重新开机,黑屏并且主板蜂鸣器报警,经查内存损坏,更换内存后CPU风扇转,但无法自检,无报警,鼠标不亮键盘灯不亮,拔掉独立显卡(独立显卡未损坏,在其他电脑上可以正常使用),使用板载显卡依然黑屏。大概会是什么原因,

该主板无PCI插槽,没法插检测卡,大家帮下忙分析看看该怎么弄,想修回来,微型主机对应的主板不大好找,先谢了

网友:
主板一大堆,输入ITX的就会出来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