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啥凹

楼主(2012-07-18):
RT 华硕本上的,

屏轴旁边的一块板子。

网友:
叫啥  反正是连接的  屏

网友:
应该叫屏线吧

网友:
屏转线 屏转换线  屏转向线

同意楼主

网友:
准确的告诉你    这是一条线

网友:
哈哈。。。。一看就是高手

网友:
要么是显示器线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多点

网友:
应该是屏线吧

网友:
主板与屏之间连接线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谢谢同志们了,不管他了,自己焊上去。

网友:
转换线。asus 特有的。你把屏幕上的线。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是屏线啊,不会吧,还第一次见,那这机子也是老古董了

网友:
这个是个老华硕的机子上的,这个机子的显卡也是很容易坏的,7300的大显卡,这跟线是高压条的

网友:
屏线延长线  给背光供电的

网友:
这个是华硕F3系列的屏线与主板的链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