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 G41 过保的 --- 通病

楼主(2012-07-18):
技嘉 G31 G41  通病 基本都是 BIOS怀   所以大家遇见这样的板子 还是先刷一个bios 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的确,刷BIOS再说..
hjq
故障现象呢?

网友:
兄弟,听说过你的名字,但是发这么没内容的帖子,有失身份……

= =!都是人才

网友:
也不全部是,我前几天修了4个G31, 两个都是BIOS坏,不能说是通病,不过还是先刷了在说。

网友(点评):
昨天我也修了一个,bios坏,没有刷bios。拆了一个。用备用bios ok

网友:
技嘉G31的板子很多写BIOS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要的是内涵....

网友:
技嘉的基本都是双BIOS啊,坏的应该不多。

网友:
技嘉主板G41 G31不工作复位灯闪,好几块发厂里修,回来好了都不知道修的那里,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交流交流!

网友:
发回厂里面 说不定把别人修好的 再给你

网友A:
是什么症状?

网友:
BIOS 真的会引起你想不到的  问题

网友:
双BIOS的两个都刷一样的程序吗????大家知道一下

网友:
说实在的  我没遇到过啊

网友:
有时在查不出故障原因的情况下刷BIOS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网友:
刷BIOS要在电压,复位正常的情况才刷吧。

网友:
修过几块,坏的几率的确不小!

网友:
都是什么故障

网友:
也遇到过好几次,刷BIOS就好

网友:
技嘉的BIOS坏的挺多的,双bios的最好不要把两个位置放反!那样也不能正常工作!一般是复位不跑码

网友:
MSI 的坏的多 945G G31

网友:
确实是BIOS坏的多啊

网友:
有遇到刷BIOS以后还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症状?

不工作,复位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