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长城ATX-350P4电源不触发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2-07-18):
长城ATX-350P4,绿线 3.65V,紫 5V,短接绿线,电源无输出电压,风扇不转。
拆开后,发现其中一大电容身怀六甲,喜……
欣喜之余,三下五除二……大电容换掉了,习惯性地测下那两个均压电阻,有一个100KΩ,另外一个则是无穷大。
欧啦。上电短接绿线,依然^^^^^囧囧囧囧囧^^^^^^^
继续测量,得知两13009短路,换之……故障依旧……查了后级的那些快恢复双二级管,都是正常的。也对地查了电源接口的阻值,无异常。
因找不到350P4的电路图,听说跟300P4是一样的……

查了下13009的相关电路,D3和D4正常。在线测量Q1 B极连接的电阻R6 阻值从10KΩ不断上升至无穷大,R7则为2.3KΩ,看
图中所示为1Ω的,明显的不正常,拆下来后,R6为无穷大,R7则为4.6KΩ。因找不到1Ω电阻,故用0Ω电阻代替。
又一次欧啦。。短接绿线,风扇转啦……OH..YEAH^OH.NO.....看来现在高兴还为时过早,因为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变压器吱吱吱地响,测输出5V不断上升,12V不断下降到10V,看着数字还在下降,马上把电拨掉,以防再次烧坏。
这次真的是丈二的和尚了……
后级暂时测得无短路,那就奇怪了,难道变压器挂了?还是先测下7500(TL494)的相关工作条件和反馈情况先吧。
引脚定义如下图:

12脚VCC  15.9V正常;13-14-15相连,应该算是基准电压吧,5V正常。再测C1 和C2,即8-11脚。8=0V,11=2.0XV

以300P4为参照图,由于8脚和11脚都是由12脚VCC经过一个2.7KΩ电阻提供一个上拉电压,测得Q6(C1815)无短路,R66为1KΩ正常,在线测得R65(红圈处)为4.5KΩ,拆下后测为无穷大。VCC正常情况下,8脚对地无短路,应该会得到一个上拉电压,由于R65电阻无穷大,导致没有了上拉。此电阻换后,短接绿线,风扇转动,变压器无异响了,输出电压一切正常。上机测试两小时无异常。
……收工……
后记:维修电源一直以来都是看外面有无明显烧掉,或是电容鼓包,然后就是测那几个管有没有坏,如果都是好的。也就开始头疼了……
修电脑有时候就是相当郁闷的,
就像手机开启了飞行模式,从四楼扔下去还是碎了……

网友:
正好有两个长城在手里,故障点好像一样的~!可以草考下~1

网友(2014-02-28):
我手里也有个,350P4,不触发,有5VSB  3.65V PSON橙线对地20欧,正常么?